请教基于相关预测的指令cache设计

楼主(2006-03-31):
哪位大侠有搞过cache的设计,基于2位相关预测的指令cache设计。本人只对系统结构有了解,具体的硬件实现一点经验都没有,如果要用verilog设计,如何设计PHT啊,多谢。

楼主:

没有哪位高手知道吗

网友:

把你的想法想清楚 再寫出來
我看看我能不能幫您把 code 寫出來

网友(2008-10-22):
指令预测是在cache里面作的吗?

网友(2010-07-04):
3#太强了,直接帮他能Coding出来

网友:
应该是用触发器组合成cache吧。就本人目前知识,只能作如此判断了。还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