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扁

楼主(2006-05-29):
您好老扁,我想请教一下。我刚刚转行到硬件的构架这块,但我对系统和构架并不了解。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比如说做一个MP4,要选择各种各样的芯片,然后组成一个系统,但我只知道一些最基本的总线接口和最基础的计算机内部结构的知识,我要从哪里开始学习呢?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硬件架构工程师呢?多谢指教

网友:

项目对架构工程师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尤其对嵌入式系统和sopc,,除了对器件的理解以外,,
更重要的是对项目所属领域的理解,,
由一个领域,,细化为一个项目一个产品,,细化为一个功能,,
然后软硬件分割,,再细化为模块、芯片、总线。
当然整个过程也不是说一个人搞定每一个细节的,,
但一般来说上层都会为下层提供一个框架,,
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大,,上层往往会做更多的东西提供给下层,,

楼主:

多谢大哥指点,小弟刚刚起步,看来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以前主要做分立器件,现在一下子有点不太适应了。要掌握的东西太多了,压力大。。。。

网友:

有压力才有动力,向PCI呀,南北桥桥啊,处理器呀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应用,要充分的和用户交流,提取用户意见,面向市场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是一个硬件系统设计者,我觉得你先多看看电子设计类的刊物,比如电子工程专集、电子系统设计之类的,这些上面有很丰富的系统方案。
至于硬件的细节和软件的细节只能边干边积累了。你提到的mp4等多媒体方向,liuiang版主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可以向他请教,呵呵。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以后要多多学习,多和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