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进制的数据流都要经过中央处理单元那么我们怎么去识别这些数据

楼主(2006-06-08):
二进制的数据流都要经过中央处理单元那么我们怎么去识别这些数据
是指令流呢还是数据流呢·

网友:
流水线是分级的,以5级流水为例

取指-〉译码-〉执行-〉访存-〉写回

取指阶段发出来的请求就是指令流,而访存阶段则是数据流。都有明确的标志。所以你的问题对CPU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2006-07-08):
对,就是靠执行和访存的分别区分出两种数据类型的。

网友(2018-10-15):
感谢楼主,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