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bone总线请教

楼主(2006-06-10):
由于Wishbone只有一套总线协议,如何将和总线clock不同的低速设备连在总线上。
AMBA类似的ahb/apb桥是不是也是有2个clock的,如果同步不同clock之间信号的同步那?

网友:

Wishbone协议很灵活,你可以考虑用一条Wishbone总线走低速设备,一条走高速设备,两条总线之间用Gateway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park在 2006/06/12 01:57pm 第 1 次编辑]

可是openrisc对外只有一个wishbone接口,假设它为高速的,低速设备的wishbone接口如何接到cpu上,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个低速wishbone接口和高速wishbone转换的电路。
这种转换电路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2007-10-04):
楼主是在研究S1 CORE吗?我也想了解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