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6-11):
以前一直用网上下载的管子模型参数,w和l的可选范围相当大,没有估计的。但是现在用实际的库,发现管子的w和l可选范围很小,有的基本上是固定的。也就是说算出来的结果找不到适当的模型来实现。
是不是所有的库都是这样的,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谢谢,新手上路,还往多指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keero2004/06/11 05:15pm 发表的内容:
以前一直用网上下载的管子模型参数,w和l的可选范围相当大,没有估计的。但是现在用实际的库,发现管子的w和l可选范围很小,有的基本上是固定的。也就是说算出来的结果找不到适当的模型来实现。
是不是所有的库 ...

呵呵,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情况
我用的是xfab a&h 06 08的lib,MOSFET w/l除了最小线宽外,没有其他尺寸上的限制
我相信像你说的这种foundry是很少的

楼主:

我用的是三星.18u的工艺,我也觉得很奇怪的,但是每个管子模型前面都写了:lmin = .18u lmax = .18u wmin = .25u wmax = .25u 之类的。
pmos还好,nmos基本都是定的。

网友:

把.mod发上来看看

网友:

那就并联串联吧

楼主:

恩,等着。
我把他传上来。
to atuhappy,
串并联的时候怎么算?

楼主:

*model = bsim3
*NewModel =   3
*MetaSoftware Compatibility Mode
*These are BSIM3v3 Model Parameters
*LotName=LOT_NAME UserName=USER Date=12-09-1999
* Lmin=0.18 Lmax=0.18 Wmin=0.22 Wmax=0.22
.model mn1 NMOS
+Level=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lmin=1.8e-7 lmax=3e-7 wmin=2.2e-7 wmax=5e-7
+Tref=25.0
+version =3.1    paramchk = 0
+Tox= '4.29500E-09+toxn'
+Xj= 1.8000000E-07
+Nch= 7.4000000E+17
+lln= 1.0000000
+lwn= 1.0000000
+wln= 1.0000000
+wwn= 1.0000000
+lint= 1.9000000E-08

网友:

并联w相加
串联l相加
好像是的

网友:

三星有 bsim4模型吧

网友:

应该还有一些datasheet的

楼主:

他只有三个文件,
.inc
.lib
.skew
datasheet没有

网友:

一个好的模型文件,W和L的大小肯定要限制的(除非是0.5um以上),否则,这个模型文件肯定不准确。(这与工艺生产和模型文件提取的近似的原理有关,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但肯定没错)
对于W和L都基本上固定的情况,多数出现在数字工艺中。对于mixed-signal工艺,常常采用分段提取模型文件的方式。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不怀疑模型文件,只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算电路的时候只是scale w 和 l, 现在不能调整,不是没有办法实现了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boris2004/06/18 06:33pm 发表的内容:
一个好的模型文件,W和L的大小肯定要限制的(除非是0.5um以上),否则,这个模型文件肯定不准确。(这与工艺生产和模型文件提取的近似的原理有关,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但肯定没错)
对于W和L都基本上固定的情况, ...

支持boris的意见,可以用串并联来解决W和L的问题.
并联W相加,串联L相加

楼主:

串联的就s连d,g连在一起吗?
这样不成啊。

网友:

是这样子呀
怎么不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4/06/22 10:14pm 发表的内容:
是这样子呀
怎么不行

呵呵,有点影响了
就是vt变化了,因为串连地transistor每个vsb不同了
也许这个影响不大,
关键是看mod是如果处理这个问题了
根据simulation的结果,对于w=10和w=1,m=10这两种结果还是有些差异的,特别是对高频,因为寄生电容大大的不同.

楼主:

嗯,知道了,vth变化了。
我用在低频范围里面,我再试试看。
多谢斑竹!

网友(2005-07-31):

keero  你好!能把那个三星的.18um的model 发给我一份吗!我找这个MODEL已好久了!随便问一下,在那些地方可以下到基于某种工艺的RF MODEL!谢谢了!我得邮箱是hongboma04041004@126.com

网友(2008-04-08):
串联的时候影响很大吧,两个vdsa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