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数字电路导到模拟电路中?

楼主(2004-06-22):
我在模拟设计中,用到数字控制,我想联合仿真,怎么才能把数字综合出的网表提到模拟的netlist中一起仿真?

网友:

可以数模混合仿真呀
cadence下可以用verilog+hspice

楼主:

能简单介绍一下流程吗?(详细点更好,^_^)
我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如果电路小的话,都是综合后用手抄的,这个电路有点复杂,抄和话得累死我,呵呵。
我对数模混合仿真只是听说过,没有做过。

网友:

你的顶层设计为原理图
用cadence的artist,在仿真设置中选择veriloghspice选项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明白,
我用hspice/cadence/modelsim,
你说的是specture仿真吧?
看openbook就可以吗?还有别的资料吗?
谢谢!

楼主:

我用hspiceSVerilog仿真报错:cannot find the permit file for hspice(permit.hsp),我正常用hspice没有问题。于是我用spectreSVerilog仿真成功。
是openbook中的例程,到了最后仿真完了,不知道怎么看波形。
还有,我都不知道他仿真的数据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格式的?
我以前用awaves看波形,需要导入数据,这个也这么样吗?

网友:

artist下有个看波形的工具
菜单里有的
右侧的工具条也有,好像是最下的那个

楼主:

这个我基本上用给的例子能做了。
可是我想用纯模拟电路带数字来仿真,什么工具呢?
spectrueverilog好像对模拟用行为级仿真吧?

楼主:

交流一下吧,我的msn:wanglilong@hotmail.com

网友:

如果你有spectrue模型(也可由hspice模型转换来,命令我忘了),可以用spectrue仿真。
spectrue可以对模拟电路进行管一级仿真

网友:

我用过HSIM软件,可以把HSPICE网表和VERILOG网表放在一起仿真。
不过这个软件好像还不太普及,价格也很高。

网友: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4/06/25 03:51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有spectrue模型(也可由hspice模型转换来,命令我忘了),可以用spectrue仿真。
spectrue可以对模拟电路进行管一级仿真

能具体说一下模型怎么转换吗?谢了先

网友(2004-11-11):

  看你想跑什么样的仿真,hspice+verilog跑得仿真是数模混合仿真,其中Hspice需要用到hspice netlist,而verilog用到的则是代码。如果你是综合以后的网表,你可以在cadence中,将这个网表转化为schematic的形式,但是必须有单元库的支持。

网友(2006-05-12):

受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