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core_logicz中插入边界扫描逻辑

楼主(2004-07-27):
一个设计好的核心逻辑,需要插入边界扫描逻辑,在dc_shell-t下面
如何加入这些边界扫描逻辑(与ieee1149.1标准兼容)。
其中bsr,tap 的指令等都定义好了。
请高手指点大体的设计流程,谢谢!!!

网友:

有专门章节讲test部分的。
一般都是insert_scan,insert_test。。。之类的命令。
bsr、tap设计和插入扫描过程无关。

楼主:

我也摸索了一点点,主要是在dc_shell-t下用man找的,但是没有一个
整体的概念。在插入过程肯定要定义相应的bsr,和tap指令。
你说的专门的章节介绍指的是什么资料上有,dc的文档上是没有的,
workshop上也没有介绍。
另外用bsdl语言描述好,再读进去是不是可行,(我希望还是不要
用bsdl语言来描述的好,最好是用一个批处理就可以做好,我知道
插入后可以写成bsdl语言)

网友:

嗯,如果只是做测试,直接用ATPG就可以,这样scan的插入就和tap等无关,
如果你要做jtag调试,这个确实就比较麻烦,就要考虑bsr、tap的设计和scan chain的具体实现了。
你可以看synopsys的DFT部分的文档来做scan和test的插入。
但是如果作jtag调试设计,则那上面不会有,你得看jtag 1149.1规范。

楼主:

Thanks !!!

楼主:

再次请教:
Error:No pad cell found in the design port xxxx(Port-Name);
我的流程是这样的:
set_bsd_signal  (tdi/tdo/tms/tck/trst)
               V
set_bsd_configuration
               V
set_bsd_instrucion
               V
preview_bsd
然后就报了一堆的上面的错;
我在set_bsd_configuration将pad_check 设置位none,还是一样;
我又设置set_port_ispad CORE_LOGIC
insert_pads
然后重做还是一样;
在文档中我看到上面说在read HDL的时候,要
set_attribute lib_cell pad_cell true(大概是这样的)
等信息,但是我不知道pad用的的是那些cell,所以也没法试。
请版主指点。

网友(2005-03-14):

好好讨论讨论

网友(2009-08-08):
真是民族的救星

网友(2009-11-01):
参看我发的分享BSC COMPILER USER GUIDE

网友(2020-08-24):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
Error:No pad cell found in the design port xxxx(Port-Name);
我的流程是这样的:

请问楼主问题如何解决的,BSD新手求大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