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lna的输入阻抗

楼主(2004-11-13):
偶现在设计一个高线性lna,工作频率40mhz-300mhz,nf<0.5db......这些都好说,但是要求输入阻抗大于4000ohm,窄带的还好办,但是宽带的,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前级用射随器作

楼主:

ok, 我去仿真一下。不过,我担心noise会变得很大。我在source加了一个inductor,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仍然不够:(

网友(2007-11-07):
可以用阻抗变换

网友:
不懂 太难了

网友:
输入阻抗是什么意思,交流还是直流?交流不匹配在50ohm,为什么要这么大?如果是直流,cmos本身就很大

网友(2007-12-13):
为什么输入阻抗要那么大?一般可以通过阻抗匹配的办法来实现宽带的匹配

网友:
inductor一般都是窄带应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