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10MHZ高稳定参考源,如何编程产生10~100MHz的高稳定度时钟?

楼主(2004-12-24):
如果是现成的芯片最好,编程输出时钟相噪要好。

网友(2005-03-01):

no way!

网友(2006-03-11):

那就随便选择一款PLL的芯片啊,这个应该很容易才对。

网友(2006-09-25):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