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输出buffer需要注意的参数

楼主(2004-12-30):
就以这个图为例子吧, 需要测量那些参数? 那些是主要的?那些是次要的?

网友:

咔咔~~
我们也在做buffer~不过我也还搞不清楚指标,个人估计啊,主要是看驱动大负载时候的输出信号的失真情况,输入信号工作范围,再就是考虑功耗的问题了

楼主:

我觉得输入输出时间延迟应该是被考虑到的。

网友(2005-03-14):

要看buffer后面跟的是什么

网友(2007-02-08):
re

hao a haoa

网友:
建议BMP换成jpg,要小90%以上。

网友:
驱动要加各种类型负载仿真才能真正的了解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