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制 简易频谱仪

楼主(2005-01-18):
频率范围:800-1000MHZ
幅度范围:-100->-10dbm
扫频源电平: 0dbm 频率:800-1000MHZ
通过USB接口 由电脑界面来操作显示.
成本:1000元 左右
---------------------------------------------------
正在构思中,各位大侠,有何高见请多指教.

网友:

1000做不下来吧
单这个800-1000MHZ信号源就够受的了

楼主:

部件用分立元件DIY
800-1000MHZ信号源:VCO用高频三极管自己动手做, PLL也就10元左右.
争取用半年业余时间,做出个样机.
---谢谢版主光顾--

网友:

下面引用由s0y02005/01/19 09:48am 发表的内容:
部件用分立元件DIY
800-1000MHZ信号源:VCO用高频三极管自己动手做, PLL也就10元左右.
争取用半年业余时间,做出个样机.
---谢谢版主光顾--

这个信号的质量怎样,谐波如何
另外,数据如何采集,不会只是用检峰值的办法吧,如果用AD,也是不好做的
测相位么
噪声怎么处理
这些都考虑了没

楼主:

所谓简易:各项指标比专用的会差一点,但结构上跟专业频谱仪相类似,由变频+中频滤波+检波+直流放大+ADC+USB通讯等.
涉及的知识面很广,正好把多年的所学做一个总结.

网友(2005-04-15):

关键是:频率范围:800-1000MHZ,用频率合成吧!

网友(2009-10-24):
四个人,痴人说梦。

网友(2016-01-15):
我们这里都是毕设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