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相关于可靠度实验的问题

楼主(2005-02-16):
由于工作上需要以电压加速完成实验,但由于听说Analog在gate oxide的地方通常电压会被限住,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2007-04-11):
加速寿命试验,需要先了解weibull分布的内容,加速寿命试验不仅与栅氧上加的电压有关系,还与栅氧面积有关系,与栅氧厚度等等有关系,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