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提供一些上电复位的资料或电路

楼主(2005-03-22):
芯片内需要设计一个上电复位电路,以前我没涉及过,用google搜索了一下,也没有收获。哪位能帮忙提供一点介绍资料,或者是你所见过或设计过的电路。
简单的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的上电复位电路据说不太好。各位专家是否也帮忙评价一下。

网友(2005-07-02):

简单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基本上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电容比较大的话, 最好在电阻上并联一个
DIODE, 阴极接电源, 这样每次电源掉电时, 电容上的
电荷就可以通过这个二极管放掉了. 否则如果刚关电
又开电的话, 电容上的电压还没有下降到0,
会发生复位不良的问题.
不过简单的RC电路要求电源电压上升要快.
太慢的电源电压上升可能导致复位不正常..
如果想要比较高的可靠性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74HC14之类的芯片把复位信号整形一下.
BEST REGARDS

网友:

学到东东了~~~~

网友(2005-08-06):

顶,人才呀!这样的帖子越多越好!

网友(2005-10-26):

你可以用用  MAX811, MAX812

网友(2006-03-22):

那位高手:
    请问你说的复位电路中二极管,电阻,电容参数应该怎样选择呢?就一般应用来说,二极管应该怎样选择呢?

网友(2006-09-11):
正在找这个的东东,呵呵,一起学习

网友(2007-01-24):
you can search on web, it will teach you how to design a startup circuit.

网友:
同楼主问,希望有高手指导一下上电复位电路。

网友:
这样的电路可以满足很低端新片的需要

高端的还是google以下好的结构吧

具体电路对于公司来讲都是机密

怎么能随便贴出来呢

网友(2007-03-16):
there are some POR documents inside this file.

maybe this one is from this forum.

and you had better search the POR circuit from google.

网友:
去看我发的帖子

去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2008-04-09):
xuexue le ,正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