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2004.9 download (with RF)

楼主(2005-04-29):
http://www.rj518.com/soft/13561.htm
此为 hspice2004.9 下载的有效链接,我曾用过2003版的,没有问题,但这个2004版就不行了,安装后按目录的提示进行设置后,系统显示出错,我估计是licence设置有误,希望各位试一下,若成功的请回贴提供详细安装指导,不胜感激。顺便说一句,之前也有若干网站提供此版本下载,但和上述链接的都是同一软件。

网友:

我装啦
可以跑一般的仿真,但是跑不了rf的

网友:

我装啦
可以跑一般的仿真,但是跑不了rf的!!!
你是不是要专门跑RF的仿真?

网友(2005-06-08):

不是,只是要有管子的RFmodel就行了啊

网友:

不是的,hspice不认射频分析的那些命令。我跑hspice里的rf的例子都不行啊!
你的能吗?可能是licese的问题

楼主:

try this license:
PACKAGE TeamEFAStarHSPICE avantd 2004.9 B0D020C1547279294348 \
COMPONENTS=" hspice_gui hspice encrypt hspicewin hsptest \
vlsi500 vlsi2000 gemini_hspice metawaveswin metawaves \
avanwaves avanwaveswin " ck=178
#Below are feature informations
FEATURE TeamEFAStarHSPICE avantd 2004.9 31-dec-2050 uncounted \
8C4E55DFEA2DE5EAF9EA HOSTID=ANY ISSUER="Team EFA 2004" \
NOTICE="NOT TO BE SOLD" ck=117 SN=AVANTD_CR1S

网友:

还是不行,谢谢拉!
运行d:\synopsys\hspice2004.09\demo\hspicerf\examples\osc.sp出现这种错误
**error**  unrecognizable command card
.phasenoise v(emitter) dec 10 10k 1meg
+method=0

楼主:

请教xiaopangzi,我贴出来的license是出自21rf.com,能用,但据那里回贴的人说不能跑rf,而原来自带的(crack目录下)很长,我猜应该能跑rf,只是我装时提示出错,是无效的license,只好用贴出来的license,不知你是否有相同的情况,请回贴or contact:chenwok@yahoo.com. thanks.

网友(2005-12-04):

PACKAGE TeamEFAStarHSPICE avantd 2004.9 B0D020C1547279294348 \
COMPONENTS=" hspice_gui hspice encrypt hspicewin hsptest \
vlsi500 vlsi2000 gemini_hspice metawaveswin metawaves \
avanwaves avanwaveswin " ck=178
#Below are feature informations
FEATURE TeamEFAStarHSPICE avantd 2004.9 31-dec-2050 uncounted \
8C4E55DFEA2DE5EAF9EA HOSTID=ANY ISSUER="Team EFA 2004" \
NOTICE="NOT TO BE SOLD" ck=117 SN=AVANTD_CR1S

这个KEY是可以用的.lengend放出来的KEY不能用.

网友:

linux下才能跑rf
不能跑是license问题

网友:

上面两片license里根本没有hspice-rf的feature
当然跑不了hspice-rf了

网友:

我装了HSPICE 2004.09后,
不能启动avanwaves.
启动它时出现了图片中的提示框,
其中下面两个提示框是在点击“请单击此处”后依次出现的。
请各位帮助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确定license正确,换2000系统装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版主帮助!!!

网友:

在XP下,如果按兼容方式执行是不是也能用呢?

网友:

我在Winxp下装不上?

网友:

有些时候EDA工具好像和XP兼容有点问题,具体怎么做能兼容我也不知道,所以我都用2000
:)

网友(2008-06-27):
看來很實用 多謝~

网友(2012-12-17):
只有在linux下才能跑r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