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05-05-25):
现在我在做一个视频信号发射系统时,遇到这个问题,由于失误,将
用75欧的同轴电缆连接放大器的输出端,放大器输出是50欧的,然后我又在电缆后面连了
50欧的天线,请问这样连大概损耗了多少功率?
放大器的输出大概130DBUV.

网友(2005-07-06):

和电缆的长度有关
Zin=Z0×(ZL+jZ0tan(a))/(Z0+jZLtan(a))
损耗用
20lg(1-abs(Γ)^2)计算损耗

网友:

同轴电缆的两头都会有损耗的

网友(2005-09-05):

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2006-12-02):
同轴电缆的两头都会有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