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射频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5-31):
模拟与射频设计有什么区别

网友(2005-10-26):

射频设计是属于模拟电路里的一个分支,模拟电路是设计射频电路的基础
射频一般频率都很高 所以说按频率来划分在设计的时候复杂程度是不同的 分低频中频高频

网友:

射频,一般指频率在 30m-300Ghz之间

网友:

呵呵是这样呀

网友(2005-11-28):

300Ghz?
射频一般是300MHz~3GHz,不过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我们射频教研室经常和微波那边一起合作做毫米波的频综项目,多学点高频、微波的东西有好处

网友(2006-08-24):
我没做过射频的项目,但觉得相关教材里很多电路模型的建立都是用的电动力学的理论

网友:
总算知道了

网友(2013-03-27):
哪个能把这方面讲的详细一点  就更好了1!!!也让我等多学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