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运放怎么测试啊??

楼主(2005-06-08):
知道的请回,急!

网友:

输入输出加balun
或者直接用四端口网络分析仪测量,转换到混和模式S参数

网友(2011-07-23):
回复 楼主:

   呵呵,关于如何仿全差分运放,何乐年老师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上讲的很明白了

网友:
你想测什么?

网友:
差分的测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