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射频芯片测试的问题,有经验的请指教!

楼主(2005-06-18):
芯片已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但是发现当芯片的一个输出时钟信号(45MHz左右)接上测量信号线时,对其他端口如输入参考时钟信号端产生干扰,且干扰信号幅度达到伏级,使输入时钟信号淹没在干扰信号中,不知此问题是因何引起,如何解决?有经验的大虾请不吝赐教!

网友:

可能因为你输出信号经buffer以后很强,如果你的示波器的cable量这个信号时有一段暴露在空中(屏蔽不好),就会产生很大的辐射,对PCB的地有影响。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指点,pcb的地确实受到了影响,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还请指教一下

网友(2013-08-07):
请问楼主你的PCB制作时,有没有涉及到阻抗匹配的问题,最近做射频测试,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