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不能讨论一下SpectreRF呢。或者说说SPECTRE吧

楼主(2005-06-30):
交流一下心得阿。比如说,使用过程中很好的feature或者设计需要提高的地方。相比于ADS,有什么好处或者不足的地方?

网友(2007-04-22):
ADS更快些,对非线性的分析更好些,但是ads对模型库支持不cadence

网友:
ADS没用过,spectreRF分析线性时有时DFT与PSS差别很大,比如同样一个LNA,单独跑时若先跑.tran再变换到频域得到的线性度可能会达到-90dB,但PSS可能就是-60dB左右。但是若LNA后面接上MIXER一起跑,只测LNA的线性度也就只有-60,就算单跑LNA时加上负载电容也是-90dB,差别很大,感觉这时PSS更可信一些

网友(2010-01-06):
spectreRF在时域仿真,ADS在频域。其计算方法差别也比较大。前者是基于IC的仿真吧,估计更加精确些,后者的速度更快。

网友(2010-05-03):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7-08-11):
ads是什么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