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频RFID端口如何加信号(使用hspice)

楼主(2005-08-17):
在对端口的获得VDD和CLK的仿真,只需要在端口加正弦信号,但是,我希望在所加信号中包含数据,即希望加一段正弦信号,然后停止加,然后继续加,如此循环,请教如何加hspice的仿真激励,谢谢了!!!
我现在仿真获得VDD和CLK的激励为:sin(1.5 1.5 13.56Meg 5u)

网友(2006-08-07):
您还上嘛?我最近在研究这个,感觉好多都不懂,能指点一下嘛!QQ:165125031

网友:
Artech House,CDMA Mobile Radio Design

网友(2007-02-12):

大家多交流

网友(2007-03-14):
還有嗎

Artech House,BLUETOOTH Mobile Radio Design

网友:
很容易的啊

网友(2007-05-20):
写个调制信号,然后乘以载波信号不就可以了

网友:
说清楚啊

网友(2007-10-11):
用开关来控制正弦波的通断,你做的是哪个标准的?

网友:
这个应该蛮容易实现的:
你需要一个乘法器的仿真模型,一个正弦波激励,一个方波激励
正弦波与方波的输出接到乘法器的输入,输出的信号就是带调制的正弦波。

网友:
用vcvs的分断线性源

网友(2008-01-23):
這部分我也想知道

請知道的人幫忙一下吧

网友(2008-03-27):
用VCVS方便些

网友(2008-05-04):
用载波信号

网友(2008-06-08):
好難喔~~

這要牛人才會吧

网友(2009-08-19):
ASK 13.56MHz Signal Generator

ASK 13.56MHz Signal Generator
.options accurate=1 post
Eout  103  gnd poly (2)
+ 101 gnd  102 gnd
+ 0 0 0 0 1
Vin1 101  gnd sin(0 1  13.56meg)
vin2 102 gnd pulse (1 0 0 0.1n 0.1n 3u 9.44u)
.tran 2n 50u
.probe v(103) v(101) v(102)
.end

网友(2010-09-02):
写个调制信号,然后乘以载波信号不就可以了……
弱弱滴问下:Spice如何让调制信号乘以载波信号呢???

网友(2012-02-15):
回复 楼主:

    hspice中乘法器怎么编写啊 真心求教 迫切想要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