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关于不能解压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5-08-31):
[这个贴子最后由analog在 2005/10/15 01:18pm 第 2 次编辑]

解压不了是文件名的问题
因为上传后,服务器改了文件名
可以将分卷压缩的多个文档按次序下载(没有办法受上传文档大小限制只能分卷压缩),
然后依次重新命名为
...
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再解压

网友:

!   E:\1.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pdf
!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pdf CRC 失败。文件被破坏

网友(2006-02-02):

斑竹能不能想点办法让服务器别乱改文件名啊?全乱了阿。。。

网友:

这个办法就是好使哎,谢谢啦

网友:

还是不行啊。。。能不能,限制上传的大小增大一点啊,1M太小拉

楼主(2006-04-13):

下面引用由echo2006/02/17 08:41am 发表的内容:
这个办法就是好使哎,谢谢啦

你说对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会会2005/09/05 12:58pm 发表的内容:
!   E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pdf
!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pdf CRC 失败。文件被破坏

我在解压的时候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该怎么办?
岂不是下载的文件白下了!

网友(2006-06-01):

明白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大家,用不用把两卷的名称改成一样

网友:
早点看到这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