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ta-sigma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10-27):
其中的signal leakage什么意思?怎么分析?

网友:

leakage current

网友(2006-01-04):

power leakage. 当FFT时,如果输入的sinusoid频率不在frequency bin上的话,信号的功率会泄漏到临近的频率,形成像裙子一样的频谱,SNR就很难算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naughtyboy2006/01/04 08:40am 发表的内容:
power leakage. 当FFT时,如果输入的sinusoid频率不在frequency bin上的话,信号的功率会泄漏到临近的频率,形成像裙子一样的频谱,SNR就很难算了。

谢。这个大大

网友(2006-07-19):
引用 楼主:
其中的signal leakage什么意思?怎么分析?

是指电流泄漏。 信号处理建模的时候是这样的:当没有泄漏的时候,环路integrator的传函是:
Z^-1/(1-Z^-1);当有泄漏时,极点发生变化,传函变成Z^-1/(1-P0*Z^-1);你可以用Matlab仿真这两个传函之间的区别,重点关注低频。

网友:
频谱泄露可以通过加窗函数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