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如何消除数字万用表对小信号直流源测试结果的影响

楼主(2006-01-22):
请问各位如何消除数字万用表对小信号直流源测试结果的影响
请问数字万用表测试直流电压的原理是什么?
我在测试一个模拟集成电路的时候碰到的问题.
如果用一个数字万用表测试一个低压直流输出电压源, 而且这个被测试的直流电压源有越几百k的内阻, 输出电压300 毫伏,
如果用数字万用表的表笔直接去测试, 我发现被测直流源的输出电压会升高, 所以, 请问各位如何消除直流万用表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多谢大家!!

网友:

数字万用表的精度比模拟表高,内阻高,对电路的影响比模拟表小。但对交流信号的响应不好,当然比模拟表好一些。只是反应迟钝,多数数字表是双积分的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