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SPICE支持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2006-02-10):
可以装在windows2003 server上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都是NT系统。
程序不大,装了试试就知道了 呵呵

楼主:

可以装

网友(2008-02-02):
沒看過 MAC 的

其他都可以...

网友:
应该支持XP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支持好多系统吧

网友:
辛苦的下载啊
命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