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工作中,源/漏结二极管反偏,不是正偏呢?

楼主(2006-02-15):
问题有点弱,可是我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了,
MOS管正常工作时,源/漏结二极管不是应该正向偏置吗?

网友:

正偏就成二极管了,而不是MOS管了。。。

网友:

实际上,源漏之间是两个PN结,只是通常源和衬底结在一起,感觉是漏和源反偏。
其实是漏和衬底反偏。
衬底也可以不和源结在一起。比如说N阱工艺,只要阱的电势比源和漏都高,就能正常工作。这样,源衬底pN结,漏衬底pN结都是反偏。而源和漏就是以电位较高的为源(这里是PMOS)。 而对于某些应用,在电路的工作过程中,源漏可能交换。比如或开关。

网友:

正向偏置的漏电太大了,mos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2006-08-16):
你是不是把MOS和BIPOLAR搞混了

网友:
我觉的楼主的问题的问的不是很清楚,什么是源漏结二极管.^_^

网友(2017-05-05):
源/漏二极管反偏,保证了电流只走源漏通路,不走漏到衬底通路啊

网友B(2019-04-19):
在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十页,有这样一句话:‘由于在典型的MOS工作中,源漏结二极管反偏’,这里的源漏结分别指的是漏极与衬底之间的二极管,源极与衬底之间的二极管,所以在MOS管正常工作时,两个结二极管都必须反偏,保证漏源与衬底之间没有漏电,从而让电流走源漏之间的沟道。

网友(2019-07-07):
引用 网友B:
在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十页,有这样一句话:‘由于在典型的MOS工作中,源漏结二极管反偏’, ...

网友(2023-12-11):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MOS和BIPOLAR搞混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反偏可以形成相应的沟道吗?

网友(2024-09-06):
从物理意义理解,PN结PN结当然是P注入和N注入形成的。对于非MOS二极管的PN接P注入是接高电位,电流是P→N 而NMOS管的P注入是整个衬底Psub  是接低电位的呢(为了使寄生的BJT不导通)源漏是N注入接高电位,所以是反偏。对于PMOS衬底是N阱(N+)接最高电位,而源漏是P注入接的是相对于低的电位,所以也是反偏。归根结底原因就是CMOS工艺要求Psub接最低电位,N-well接最高电位。

网友(2025-07-08):
可是在绘图中,Pmos的源极与衬底相接同一电位,如何做到源衬pn结反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