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放的完整设计流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6-02-23):
小弟不才,先胡说一个:
1.确定功放设计指标。
2.确定所采用的工艺,根据指标要求选择恰当的管子型号与数量。确定是否需要多级放大。
3.根据管子的特性曲线选择(各)管子直流偏置点,进而确定偏置网络。
4.确定输入、输出、级间匹配网络(根据loadpull和sourcepull确定的最优源、负载阻抗设计匹配网络)。
5.采用各种线性化方法对电路进行线性化(对偏置网络进行优化……)。
6.在步骤3到5中迭代,直至满足要求。
7.版图设计与设计规则检查。
8.后仿真,如果达不到要求回到步骤3重新始。
欢迎高手批评指正添加。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nicholasfor在 2006/02/25 08:03pm 第 1 次编辑]

线性化方法有哪些呢?提高PAE有哪些措施?
请问国内有做3g功放的吗?

网友(2006-08-27):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6-12-02):
负载拉原理与PA设计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