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线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6-03-01):
请问各位贴片的GPS天线输入阻抗为50Ohm(Unbalanced),还需不需要再加L型或π型匹配网络,不加匹配网络会不会影响性能?为什么天线的平均增益为-1.5dBi,请高手指点!谢谢大家!!!
Email:lvzhuoren@163.com

网友:

天线规格是50欧姆,但是你放到板子上面的环境和PCB板的寄生参数会导致测量的结果不是50欧姆,不加匹配网络的结果就是阻抗不匹配。
你说的平均增益是指一个方向还是整个天线的平均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