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问:MOS管未饱和时,为什么被称为三极管区

楼主(2006-03-06):
仅仅是因为漏电流与源漏电压之间的曲线关系么?
谢谢!

楼主:

没牛哥牛姐回答俺……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三极管大多数情况下工作在线性区,所以把MOS管工作在线性区(未饱和区)称为三极管区。
这个只是个名称,对应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不必过于在意。

网友:

国外很多称为linear region,就是说这是工作在线性区.I与Vds是线性关系,that all!

楼主:

感谢两位的热心解答:)
bow

网友(2006-08-16):
线形区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其实MOS绝大多数是要工作在饱和区的,因为在饱和时才有放大功能

网友(2017-12-11):
三极管大多数情况下工作在线性区,所以把MOS管工作在线性区(未饱和区)称为三极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