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A的负载电阻的问题重问

楼主(2006-03-15):
[这个贴子最后由nicholasfor在 2006/03/19 02:07pm 第 1 次编辑]

我在设计一个低噪放,用达林顿结构做输出级,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连接在管子集电极和电源间的负载电阻RLoad为0的时候性能最好?可是没见过不要这个电阻的电路啊(我见得少),
所以请问高手,这个电阻到底是不是必须的呢?它有什么用?

楼主:

顶上去问问

网友:

The output of a LNA is normally a mixer stage.
Hence the load could be modelled by a capacitve load
typically about 0.2-0.5pF. (For CMOS)

楼主:


网友(2006-12-02):
www.rfmd.com 上去查吧

网友(2007-11-07):
头一回听到

网友(2007-12-13):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否则那点就是交流地,除非加个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