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偏置电流产生电路(非带隙基准)

楼主(2006-04-12):
就是专门产生偏置电流的,好像是应用亚阈值产生的,并不是带隙直接产生的。有没有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文章?谢谢啦

网友:

一般都用偏置电流源吧
找本模拟的书都有介绍的。

网友(2006-12-02):
www.rfmd.com 上去查吧

网友:
哈哈,新观点啊

网友(2007-04-03):
模拟基础书上都有,微电流产生电路.

网友(2007-07-05):
一般的偏置电路都是两条啊,3条如何?

网友(2007-08-08):
曾经做过几个

用的是电流镜技术,该电路上半部分为PMOS电流镜,下半部分为NMOS电流镜,另外,可以采用多级电流镜,后面的电流镜为前一级的镜像。

网友(2010-08-15):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