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的电流到底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6-04-14):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白,我设计一个IC电路,比如说放大器等,比如差分对的射极总会有一个电流源,请问那个电流源的电流大小应该是根据什么决定的?我在设计集成电路的时候,知道晶体管应该取合适的Q点,可是具体用仿真软件要如何操作?不回自己手工算把?再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晶体管的参数,进行晶体管仿真就可以得到输入输出特性,可是怎么通过它来进行电路级的设计?请大侠推荐一本书!

网友:

顶一下,知道的大侠能不能指导指导?

楼主:

DING

网友:

电流源决定了你的输出摆幅,一般根据输出驱动的要求来确定。

楼主:

能介绍一本讲得比较简明的书么?

网友:

真让你说对了,还真要手算.allen那本书上有详细的设计步骤.

楼主:

我得出一个结论,模拟集成电路真是难啊!

网友:

也不难啊,等做了1年就好了,不要怕它

网友(2006-08-16):
用SR计算,ALLEN的书上有,看一看

网友:
与你的跨导gm也有关。

网友(2020-06-24):
路过~
摆幅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