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低功耗运放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6-04-20):
能不能将folded-cascode置于亚阈值区来获得?

网友:

一般不能,置于亚阈值区, 输入管还是负载? 输入管置于亚阈值区,Gm很小很小,负载置于亚阈值Id很小,对slewrate很不利......虽然ro很大....

楼主:

楼上说得有道理,不过可以考虑在输出端增加分流管来稍微缓解速率问题

网友:

看这个运放的具体用途的

网友:

if you bias the MOS in subthreshold region, the leakage current will become apparent when the drain current is quite low,
and the biasing voltage of MOS in subthreshold region is already very small, why do you need such biasing for fold-cascode?

网友(2006-11-13):
都是高手!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y? headroom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