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数转换器的一点疑问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6-05-19):
   看了一些AD转换器的资料,发现如果在差分输入的情况下,比如峰峰值为1V的情况下,VIN+-VIN-输入范围必须为-0.5--0.5V之间,如果有一个0--1V的单端信号,通过运放(比如AD8138)变成差分信号,我做出来的还是0--1V,请问怎样才能使两个差分信号之差为-0.5--0.5V?还有为什么AD转换器的输入范围必须是对称的,比如-0.5--0.5V,-1--1V,而不是0--1V,0--2V呢,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differntial to cancel noise and 2nd distortion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q12342006/05/19 07:53pm 发表的内容:
看了一些AD转换器的资料,发现如果在差分输入的情况下,比如峰峰值为1V的情况下,VIN+-VIN-输入范围必须为-0.5--0.5V之间,如果有一个0--1V的单端信号,通过运放(比如AD8138)变成差分信号,我做出来的还是0-- ...

symmetrical supply is convenient for the analysis of output swing range

网友(2010-07-02):
0-1的输入信号,经过全差分的运放,可以实现-0。5到0。5的转换。至于为什么用全差分,2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