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LVS的怪异问题

楼主(2006-05-26):
在做LVS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如附件图 ,报告显示管子都对上了,且没有错误,可就是在SCHMATICE图里多了两个管子,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一下,该去哪里找错误呢?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作的LVS?
是不是有dummy管呢?

网友:

斑竹,要是没有dummy管的话,还会有什么原因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cadence做的 LVS。
上面的问题 在老师的指导下解决了,更改了 工艺文件里面的 check file ,原来是 LPECHK[SORE] ,去掉了里面的 O ,
O : Forms parallel and series MOS structures even if neither is connect to power or ground。
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但是什么道理。。。还是没有怎么明白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dummy管,貌似不用在schematic 图里画出来是吗 ??

网友(2007-11-20):
不是DUMMY管的问题,是管子的串、并联问题,楼主是用Dracula做的LVS,

网友:
no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matter and solution is

网友(2008-06-10):
只是你不检查了吧,错误还是存在。

网友:
也可能是工艺文件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