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版图设计时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6-05-29):
关于版图设计时的疑问
以下是版图中四个层次的描述,本人是初学者,不大清楚如何通过这四层去定义n,p管有源区?AA和SP,SN的关系?以以及在做井接触和衬底接触时到底用那一层?哪位热心人能否指点一下,,有没有版图可以发给我看看?谢谢!!
AA: Active Area
AR :Reverse Active Area
SP + implant
SN :N+ implant

网友:

AA  指的是你画的版图的有源区;
AR  是你画版图的时可能用不到的一层,一般会自动生成的;
SP  是把你画的一个MOS画出来表明你画的管子是PMOS;
SN  是把你画的一个MOS画出来表明你画的管子是NMOS;

楼主:

谢谢你的回帖,还是有点不大清楚,是不是管子的有源区是同时有AA,SP(SN)同时定义的?SP(SN)是不是一定要在AA的外围一周?那么井接触和衬底接触该怎么定义?同管子的有源区一样定义?还是仅仅只要用到SP,SN?

网友:

AA+SP are used for substrate of NMOS transistor
AA+SN are used for n-well;

网友:

AA听起来好象是OD,不知道什么地方叫AA?

网友:

AA和TSMC的OD应该就是一个东西。

网友:

下面引用由hejin17952006/06/02 03:55pm 发表的内容:
AA+SP are used for substrate of NMOS transistor
AA+SN are used for n-well;

不对吧!
AA+SP是P管的源漏区 ,AA+SN 是N管的源漏区。

网友:

Here AA+SP,AA+SN are used for substrate connection, not for diffusions connection of transistors.
Btw,I agree the upper opinion: AA of SMIC is the same as OD of TSMC.

网友(2006-08-12):
版图中AA表示有源区,也就是要做MOS管的源漏区的地方,MOS管分NMOS和PMOS,所以如果你在有源区注入N型掺杂就会形成N管,注入P型就为P管,有源区(也称oxide OD)单独是构不成管子的,只是用来确定工艺中注入的区域的^_^

网友:
AA就是OD,不同的叫法

网友:
AA = Active Area, OD = ??

网友:
AA是有源区,其实是与器件之间的隔离区相对的。隔离区内不能作器件,因此在做隔离时需要将制作器件的区域保护起来,这块用于保护器件区域的掩模板就是有源区板了。所以硅片上总的来说有两种区域,有源区和隔离区(对于场氧隔离也叫做场区)

网友:
恩,同意7楼的

网友(2006-12-19):
高手们,谢谢了,今天又学到东西了,呵呵!

网友:
网上有N多这方面的冬冬,我给你一个
有时间在自己找。
http://www.ee.columbia.edu/~kinget/TOOLS/tutorials/layout.html

网友:
AA is Active Area; OD is definition of thin oxide for device, and interconnection.

网友:
AA听起来好象是OD,不知道什么地方叫AA?

网友:
其实学习版图的基本概念
一定要知道半导体工艺,
就会知道有源区,场氧区,接触孔等立体的
纵向的,各个层次的概念了
最好再解剖几个片子就更好了

网友(2007-01-18):
9楼讲得很好

网友(2013-11-11):
版图的艺术还是很博大精深的啊

网友(2025-08-04):
路过,看一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