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og后仿有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6-06-01):
我在做VCO后仿真时发现我的VCO差分输入的电流在前仿和后仿时差别不大,可是VCO的振荡频率变化很大?VCO后仿提取出来的电容很小,只有0.0几个fF,很是奇怪,那位高人可以指点下?
3Q加到5Q!!!!!!!!!!

楼主:

看样子版图的后端真的有莫名其妙的问题啊!很是奇怪啊~~

网友:

什么结构的VCO?
LC结构, 还是差分环路结构?

网友:

他似乎暗示电流与振荡频率应该有关系,环振更有可能

楼主:

差分环路结构

楼主:

icsoul   有什么想法吗?敬候中.........................

网友:

0.0几ff太小了
你确认是这么大?
1um的metal的电容大概就是0.1ff

网友:

频率大概差多少?什么关系?

楼主:

  flushrat    我说的是对地的电容,可是还有别的地方的电容,比如说metal and metal上的等等
icsoul  频率大概差100M,我用的后仿的工具是assura,要是用lpe的话就差的不是很多了;
是我的工具的问题吗?

楼主:

同时问下icsoul 你也做analog mix-signal的吗?
还是什么都会做的高手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jiangsq2006/06/20 04:56pm 发表的内容:
同时问下icsoul 你也做analog mix-signal的吗?
还是什么都会做的高手啊?

我市刚入门的初级选手,呵呵
有些你说的和我们理解的可能不一样,所以也不好说。
按你的说法两种情况下偏置电流都一样,频率差了那么多,个人觉得还是提取的电容不准吧。你比较过lpe和assrua两种方法提取的结果吗? 是不是二者对模型中的一些参数识别结果不一样?

楼主:

比较过,单就对地的电容说LPE提取的大;
但是assura提取的电容多,很多,只要有寄生电容的它都提取出来~~
可能这也说明了assura提取的比较的精确,尤其对高频的电路,我的频率已经达到了600M,提取的电容越精确仿真的结果就差的很多;

网友:

可能吧,呵呵。
应该也和提取文件相关吧。

网友:

lpe和assura的rule不一样?
应该看总电容而不是仅仅对地的,提一个lump的电容,
然后把这个电容加到前仿真网表里,重新调电路

楼主:

flushrat     lpe和assura的rule应该不一样吧,不知道你们用过没有?
"提一个lump的电容,然后把这个电容加到前仿真网表里,重新调电路 " 不知道这个流程怎么用?新手上路不要笑话啊~~呵呵~~
同时问下这个咚咚的流程复杂吗?你们后仿真用什么工具啊?

网友:

Lpe of Dracula is less precise than Assura, as I know, Diva, Assura and Calibre are widely used in many design companies.
The method of Flushrat is a good choice. For your VCO working in high frequency, if I simulate the ciruits, I will add inductors(3-5nH) on the pins (vdd, gnd and I/O), then adjust parameters of circuits to satisfy needs, layout determined by these parameters maybe better.

楼主:

"The method of Flushrat is a good choice"
请Flushrat and   hejin1795 给予赐教????????

网友:

flushrat很牛的,多向他请教吧,呵呵

楼主:

也谢谢你啊 icsoul 帮忙给顶帖子!!!
flushrat  请快出现啊?等你给解释下那??

网友:

像VCO这种对寄生电容很敏感的电路,设计时就应该将寄生电容的估计值代到电路里仿真,画好版图后,提取实际的寄生参数。

网友(2006-08-10):
你对版图的理解很深嘛?要对版图理解深,才能做好版图设计的!1

网友(2007-04-12):
什么都会做的高手

网友:
对比一下原来的网表跟后仿的网表,应该可以查出问题的。工具没那么容易出问题,除非你使用不太熟悉。

网友(2011-01-09):
不懂仿真,想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