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he Capicitor effect the poles of op-amp

楼主(2006-06-08):
Hi every one :
    I saw that many  op-amp's input stage  have a capicitor connected between
one of the differential output and VDD (see the below graph.) Besides this
capicitor ,  there are other Miller capicitors in the op-amp ,for example capicitor
connected between the output and the other differential output of the input
stage .
   If there is not the capicitor in the input stage connected between VDD and
one of the output of the first stage , the poles in the op-amp can be calculated
easily by Miller theory. But I don't know how the capicitor in the graph below
effect the other poles and how to calculate the pole of this capicitor .
Is there some one can help me .

网友(2006-08-21):
怎么没人讨论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俺也想知道

怎么没人讨论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物理器件的输入和输出端都会存在相应的寄生电容当遇到高频的时候极点的计算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只好本本分分计算吧

网友(2007-08-28):
run pz analysis
you will go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