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来理解密勒电容?

楼主(2006-06-12):
大侠们,我在做一个运放时,书上使用了一个密勒电容,怎么来理解这个?谢谢指教~~~~~~~

网友:
怎么来理解密勒电容?

razavi那本书写得很详细啦。

楼主:
怎么来理解密勒电容?

站上有这本书吗?在那可以找到啊?

网友:
怎么来理解密勒电容?

最好买一本看

楼主:
怎么来理解密勒电容?

这本书很好吗?

网友:
怎么来理解密勒电容?

基本上所有集成电路的书都会讲到密勒电容,仔细看看吧

楼主:
怎么来理解密勒电容?

楼上的有吗?可是我还是没有找到怎么分析这个电容的?希望给先解释下~~~

网友(2006-10-03):
IEEE上有一篇很好的文章讲miller电容。

网友:
还是先看拉扎维的书吧,写得很简单

网友A:
如果以MOS管的Cgd为例,本来这个电容很小,而且这个电容是连接在栅跟漏极之间的,可以经过等效变换,把它等效成两个连接在栅极跟源极,以及漏极跟源极之间的电容,等效电容的计算有一个公式,跟栅极到漏极电压的放大倍数有关,如果从栅极到漏极电压的放大倍数比较大,例如一个共源极放大器,那么从栅极跟源极看到的电容会很大,这样本来很小的电容被放大了,为了降低这个电容效应可以采用共源共栅的结构,这样就可以增大带宽。在运放的设计过程中,使用密勒电容,正好是利用了这一点,把主极点减小,同时增大了第二个主极点,这个电容是用来对运放的稳定性进行补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MOS管的Cgd为例,本来这个电容很小,而且这个电容是连接在栅跟漏极之间的,可以经过等效变换,把它等效成两个连接在栅极跟源极,以及漏极跟源极之间的电容,等效电容的计算有一个公式,跟栅极到漏极电压的放 ...

看来是razavi和lee的忠实fans!
总结的全面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razavi和lee的忠实fans!
总结的全面到位

        多谢!只是读过他们的书,现在也正在研究

网友:
呵呵,楼上的讲的很不错呀。呵呵!

网友(2006-11-02):
呵呵,这个应该属于比较基本的吧,书上都有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很基本,知道的回复一下对别人可能有点帮助

网友(2007-10-24):
楼主,感谢您,费心了

网友(2007-12-08):
弥勒补偿从系统的角度看就是引入了电压并联负反馈

网友:
楼上讲的不错

网友:
确实很难看懂丫

网友:
输入是并联反馈 => 输入阻抗变小 => 等效电容变大

网友:
You can find it in any book about analog.

另, 您老的分是从哪挣的?

网友:
回炉,好好看书~

网友C(2008-01-15):
我这里有一篇John.M.Miller本人1919年在美国华盛顿标准局(Bureau of Standards)发表的文章。
讲述他在真空管年代推导Miller effect(Miller Capacitance)的过程。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网友:
实际的计算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再赚点zh小钱

网友(2008-02-16):
講解的非常詳細謝謝

网友:
it push the dominant pole into smaller frequency
you can use hspice to simulaite it

网友:
把Cgd拆成两个以后算零极点吧

网友:
Razavi 的书上解释得很好
最好买一本来看

网友:
由于Cgd跨接在输入输出端口,其两端有负的电压增益,从输入端看进去,其电量为(1+A)*Vin*Cgd,可以等效成电容变为1+A倍的Cgd,

网友:
To split poles. Move the dominant pole towards the DC and the second pole towards the higher frequency, therefore increase the phase margin. This situation becomes much more complex in a three-stage or higher opamp design.

网友(2008-03-24):
这个我刚看过的,不过说不上来,去拉扎维书上看吧

网友(2008-05-22):
艾伦的书上也很详细

网友:
受益不少^^

网友:
miller compensation 是利用了miller 等效-------把一个跨接在放大器输出输出端的电容等效成为一个直接接在放大器输入端的电容,那么这个等效电容的大小会是原来跨接电容的(A-1)倍 (可利用电荷相同来推导)。两极放大器有两个极点,如果dominant pole由第一级决定,补偿之后miller等效电容会使得第二个极点远离第一个极点(极点位置=1/2pai*RC),因此达到了pole splitting 的目的,而极点所带来的phase shift也将会被往更高的频率推移,phase margin就变大啦。

网友D:
我的理解是Miller电容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反馈的结果:
跨接到MOS管两端的电容形成一个反馈回路,如果把这个回路切断,然后把它的效果等效到MOS的输入端,他得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被放大的电容

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Miller等效原理,可能对这个问题理解会比较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Miller电容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反馈的结果:
跨接到MOS管两端的电容形成一个反馈回路,如果把这个回路切断,然后把它的效果等效到MOS的输入端,他得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被放大的电容

我建议你可以 ...

同意楼上的理解。
事实上我们常说Miller电容是用来做频率补偿的,以便于放大器在有反馈的闭环系统中能稳定工作。
总感觉补偿与反馈虽然叫法上不一样,但作用好像差不多,哪位高手结合实例解释一下他们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一篇John.M.Miller本人1919年在美国华盛顿标准局(Bureau of Standards)发表的文章。
讲述他在真空管年代推导Miller effect(Miller Capacitance)的过程。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经典 这也能搞的到
终于可以知道当时他老人家最初的想法

网友:
6. offset,对于一个普通

6. offset, KVos=ΔVtdp+Vovdp/2*[ΔVtmir/(Vovmir/2)+(W/L)mir%-(W/L)dp%]
其中
配造成

网友:
弥勒电容产生的电流效应为 i=(vin-(-A*vin))*sc
既表现为强的分流作用.当A(s)产生极点时,由于A(s)下降,分流效应不变,第一级可能会表现出零点,A(s)下降到1时,两极运放表现出两个极点,相位余度急剧下降.
这是我的理解,感觉比算系统函数更直观.
欢迎讨论

网友(2008-06-25):
我也理解的不是很深,学习中.

网友:
看Razavi囉~~
寫的很詳細~~~

网友:
电容两端(极板)上电荷变化量是相等的(极性相反),即 Q1=Q2.  对跨接在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端的电容C而言(如miller电容),两极板上的电压变化量是不同的,如果放大器的增益为A,则Vo=A*Vin,则电容上的电压差为 Vo-Vin=(A-1)Vin. 由于Q1=Q2=CV,所以对等效在输入输出端的电容有以下关系存在:Cin*Vin=Co*Vo==C*(A-1)Vin,所以:
Cin=C*(A-1)
Co=C*(A-1)/A。
因此,较小的MILLER电容就可以实现很大的等效输入电容。该电容有效降低了输入节点的极点频率,从而起到了频率补偿作用。但同时也降低了电路的带宽(速度)。

网友(2008-12-23):
学习了,都是牛人呀。

网友:
well, 其实不难懂。

平常电容是一端接地一段输入。现在输入照旧,但是另外一端在输入影响下应声入地3尺。一点点输入dV/dt就造成电容两端巨大dV/dt.输入电流增加(因为电容上巨大dv/dt).所以在输入端看来是一个大电容(超过实际电容A倍)。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一种等效方法,将跨接在两端的电容等效成分别接在两端和地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一篇John.M.Miller本人1919年在美国华盛顿标准局(Bureau of Standards)发表的文章。
讲述他在真空管年代推导Miller effect(Miller Capacitance)的过程。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你真厉害!

网友(2009-01-23):
好像每一本 都有解釋哩

网友:
学习了,长点见识

网友:
就一密勒效应 pole split 看拉扎维的书吧

网友:
其实不难懂~ 好好看书~

网友(2009-02-27):
re

good thing.
look book.

网友(2009-08-11):
看razavi的书

网友:
看过勒 不过很迷糊 A为什么要用低频增益来表示 他为甚表现出很好的逼近呢

网友(2009-10-27):
我觉得应该少讲一点要自己看书之类的话。大家都是等高手解答的,这样比较直观。进步又快

网友:
使用miller电容,是因为要增加margin phase,即增加系统的稳定性,一般跨在运放的second stage,这样,运用miller定理,这个电容可等效为两个电容,等效在second stage入口端的电容近似为原来的电容值乘以second stage的增益,而等效在second stage出口端的那个近似为原来的电容值。这样,dominate pole的值取决于这个miller电容在second stage入口端等效电容的大小。根据工艺制作的电容大约在pF级,而我们可以接受的dominate pole的值,所需要的电容量级要远远大于pF。如果是miller电容,在pF级,经过这个等效放大后,实际导致的极点则可接受。即又引出了splitting pole效应。但是,miller电容导致的零点在复平面的右侧,这个零点影响系统的稳定性,所以,一般选择零点要为GBWP的2倍以上,或者在miller电容所在路中并联一个阻性元件,使得该zero回到左侧。

网友:
razavi的书太经典了

网友:
使用miller电容,是因为要增加margin phase,即增加系统的稳定性,一般跨在运放的second stage,这样,运用miller定理,这个电容可等效为两个电容,等效在second stage入口端的电容近似为原来的电容值乘以second stage的增益 ...
引用 网友E:

very completed!

网友(2010-01-24):
先看拉扎维的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11-02-25):
都是读书的料啊,期待有一个大神出现

网友(2011-05-05):
回复 网友C:

    谢谢。找了好久,没地方下这篇文章

网友:
拉扎维书上讲的有

网友:
楼主还是先看看模拟电路的书吧!

网友:
好东西啊好呢东西

网友(2012-04-12):
我去找 拉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