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6-16):
大家好:
    小弟在设计一个基于0.35um cmos放大器,请问对于0.35um来说,其mos管的漏电流噪声公式中的伽马(r)应该怎样取值,取值为多少,能否推荐一两篇论文,我的email:snowes7@sohu.com
小弟先谢了!!!!!!!!!!!!!!!!

网友:

楼上的研究很细啊,我做0.18的cmos放大器我都不怎么做噪音分析的,你做的频率很高吗?还是对噪音的要求很高?

网友:

帮不了。偶们的MODEL里木油这样的公式。

楼主:
频率在3GHZ左右

网友:
这个伽马是由你采用的工艺决定的吧

楼主:
0.35um 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