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0mA恒流输出

楼主(2003-07-11):
关于4~20mA恒流输出
我想找个好的4~20mA恒流输出电路,主要是线性一定要好!哪位大哥能帮我一把!

网友:

请说明白点!!
是找恒流源吗?还是?

网友:

自己搭一个吧

网友:

4~20MA并不大啊。可以自己用三极管,或用一般的三端稳压器都可以做。

网友(2011-03-21):
赚积分
赚积分
赚积分

网友:
4~20mA应该是测量输出吧,看看是否有专用的芯片

网友:
可以用TL431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