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owerpcb问题

楼主(2003-07-19):
我现在要改板,走线和孔要reuse,重新输入网表,再调用reuse。现在的问题是我在调用reuse时,不知道怎么确定坐标,那位大侠帮忙告诉我一下具体步骤,万分谢谢!

楼主:

版主不是powerpcb高手吗?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急!!谢了!

网友:

刚看见帖子,别着急,容我吃了饭再回来讨论:)

楼主:

^_^,终于看到版主了,希望能帮帮我,不胜感谢!!!

网友:

说实话,resue的问题,我还没像你这样整板的线和孔都要reuse的,所以,刚才动手试了一下。
关于你说的坐标问题,我没有找到直接的办法,但好像不用那么复杂就可以完成:
0,前提,你重新的调入网表的时候,原来的主要的(更确切说是大多数)元器件的位置不应该有变化。
1,调入网表
2,切换到ECO菜单,add resue
3,调入你事先做好的reuse文件,选项全部默认即可
4,工作区会出现高亮的大量的你reuse的内容,放大到你最熟悉的最明显的某区域,比如某个器件的管脚,然后,慢慢把与其相连接的线对好,左键确认,刷新
5,检查网络,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多了一重“memember of reuse”的属性
注意,reuse前后的grid设置,要大些,而且要一致,便于对齐。
不知道能否切题? 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2004-07-28):

你可以试试把你要改版的结构图调到现有的要REUSE的PCB LAYOUT文件中再在ECO里面去进行更改。
不过看你的整版REUSE工作量就比较大喽

网友(2008-05-23):
獲益良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