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如何在丝印层上加公司的logo

楼主(2003-08-05):
logo是word文件

网友:

POWERPCB里面好像可以直接导入word文档的

网友:

不同软件有不同方法

网友:

你是说一个图标吧,把他转为图片格式,再下载一个转换工具转为pcb,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太好用,不满意你自己再找找吧

网友:

望了说明了,这是protel格式的

楼主:

谢了,我用器件得形式自己画了一个,先凑合用了:)

网友:

直接在上面写就可以阿。

网友:

电脑雕刻加工,直接做在丝网上面

网友(2005-01-28):

autocad画,然后导入protel相应图层

网友(2011-04-16):
用CAD画好之后,转成DXF,倒入PCB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