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绝对值电路

楼主(2003-08-08):
哪位大侠有求绝对值的电路资料,请指教。
liujindujyy◎sohu.com

网友:

我记得在学习模电的时候,课本上有这个电路,你应该去查一下教材

网友:

天了,全波整流不就是一个求“绝对值”的电路吗?

网友:

全波整流由于二极管的存在,嘿嘿,不能用吧。翻书找找精密全波整流的资料吧。

网友:

用是肯定不能用的,我只是说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