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学模数电,请问在网上哪里能找到资料?

楼主(2003-08-09):
先问个问题,上拉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到天网上搜索文件可以搜索到。
关于上拉电阻的用途有很多种,其中最常用的是用于OC门的输出端,OC门必须使用上拉电阻才可以工作。

网友:

买本学校的教材看最好了,数字最容易学了,模拟难了点,呵呵

网友:

网上的东西很多,但都不是系统的。所以要从头开始学的话,
还是卖一些较好的教材来学。

网友(2004-09-07):

“上拉电阻”之我见,大家指点一下!
1.集电极开路的,必须有上拉电阻。
2 有时电流变大了,使得电源的输出电压下降,在此种场合接一上拉电阻用以电平上拉。

   请不吝赐教!!

网友:

推荐一本好书
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
华中理工大学电子学教研室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很好买到的

网友(2004-12-16):

用google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