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偏置时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3-08-12):
基级和射级间接了一个30k欧的电阻,书上说直流偏置,但具体什么意思呢?

网友:

电路是怎么画的?不过,直流偏置,是为让三极管能正常工作,而向各个极提供合适的电位,即保证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的.

网友:

看看模电的书吧

网友:

2楼的说法很正确。因为三极管也是有两个准二极管组成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启动的直流电压值。保证器件的正常工作。

网友(2003-09-29):

模电里有的吗

网友:

这是模电的最最基本的知识阿。

网友(2004-03-31):

莫点数中有纤细介绍

网友(2013-09-23):
好有历史感的帖子。
希望前辈们常过来看看

网友:
是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模电上有。

网友:
就是BE结电压除以电阻,得到一个直流偏置电流

网友:
就是保证三极管正常工作的电压.

网友:
三极管工作时需要有静态工作点,这就需要加直流偏置

网友(2013-10-24):
DC operating point. 一般电路,会在Vdd, base, gnd之间接两个偏置电阻的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