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条线怎么样?

楼主(2003-08-13):
那一条能更好一些?
假设这两条先都是高速信号线!

网友:

兰得好吧,我家里有一块人家的板子走的全部都是这种线,有机会拍个图片传上来

楼主:

楼上的,快一点,我很想看!

网友:

很期待看到这块板子。

楼主:

今天刚看了一块板子,长见识了。
那些线全是弯的,但是平滑的。就像上面的蓝线!

网友:

明天借个数码相机,不好意思,俺没闲钱买,也不想买日货,其他的又不好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飞越无限在 2003/08/18 08:07pm 第 1 次编辑]

在频率不是非常高的时候,如200M以下的时候,这两个连线的区别不是很大。因为信号线的长短不是关键因素。而阻抗才是关键的。这两个走线的阻抗在不是很严格的情况下,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说那个好,当然是蓝色的好。

楼主:

50M左右左右的时候这两种线的区别大吗?
怎么判断?

网友:

仿真阿。看到清清楚阿。
但是如果是50M我估计没有太大的差别。

楼主:

仿真?用什么软件?
powerpcb可以吗?

网友:

PowerPCB我没有使用过。但是mentor的icx或者Hyperlynx都可以。还有就是cadence的PSD也是很好的。

网友:

来了!

楼主:

第一次见,张见识,能不能给分析一下?

网友:

怎么这么多通孔器件阿

网友:

长见识啊,这个版式走线不怎好看!

网友:

嘿嘿。。从人家不要的垃圾里检的。再看看这个

网友:

相比之下,还是这个比较好。无论是外观还是走线的方式都是比较好的。呵呵。
感觉好像是没有单独的电源曾。是不是这样阿

网友:

2层板

网友:

实际上2层板子不好处理。

楼主:

我也感觉两层板的难度比四层板要大

网友:

2层板子的电源和地的处理就是比较麻烦。当然前提就是F较低。如果是高频,信号的切换时间又较短,那么2层板就不是很合适了

网友:

便宜!特别是自己做东西玩

网友:

呵呵。那就令当别论了

网友:

看看我的板子,呵呵!

网友:

单面板,贴出来的,你们没见过贴板子,
那时还没有PROTEL OR TANGO的年代搞的。

网友:

值得表扬

网友:

这种布线是不是在频率非常高的时候用,一般低频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还有电路板的走线阻抗问题,是应该在自己布线是考虑还是做板子的厂商考虑???

我是新手,不懂就问11

网友:

首先,我觉得这样的板子一般;我说说自己看板子的办法:
1。我会先看板子元件布局是不是美观,因为你作的是产品,是要变成可利用价值的
2。然后我会看各个不同电器元件的布局,看看是否合理
3。最后我会看走线
4。检查电源和地
如果2,3,4你作到了你作的东西是个工程样品;如果连第一步都做到了,那就是艺术品,可以让人欣赏的艺术品。
纯属个人见解,不要扔砖过来

网友:

能不能用PROTEL怎么画出来这样一来的走线?

网友:

据我所知,protel不能画出那种弯弯的走线的(自动布线),请问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呢?

ps:一般电源和地线应该怎样处理啊?

网友:

有的软件可以做到的。但是需要设置精确的规则。简单些,可以使用手工画的。

网友:

不是我打击你
高频线最好不要交叉为90度

网友:

我发的哪第一个确实是高频的,它的元件面有几个高速的AD

网友:

90度的走线到底影响如何,道格拉斯教授做过一个试验,表明这样的走线并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差。

网友:

电视机后面的模拟部分就没见过规则的走线
模拟电路pcb最好按着形状走

网友(2003-09-20):

[这个贴子最后由流沙雨在 2003/09/20 09:46am 第 1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laobai2003/09/04 09:24am 发表的内容:
我发的哪第一个确实是高频的,它的元件面有几个高速的AD

高速AD读写时间为多少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oujj2003/09/05 08:36am 发表的内容:
电视机后面的模拟部分就没见过规则的走线
模拟电路pcb最好按着形状走

按着形状走,怎么理解啊?是按元气件的形状吗?

网友:

厉害,请教一下,在protel里怎样才能画出这种线。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