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急救!电解电容问题讨论!

楼主(2003-08-15):
在使用电解电容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我只是听说电解电容并不是越多越好,但是不知道,其理论。以及实际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网友:

太笼统了,看你的用途是干什么。
一般来说对于每个芯片电源滤波一般使用20uf~100uf来做低频滤波,0.1u的独石电容滤除高频

网友:

抛开有些片子工作必须以外max232,,icl7660
我一般只用他电源滤波,如果班子空间有限,临近的几个片子共用一个电解一个独石也可以

网友:

电容的使用,我已经发了两个帖子了。看看先。

楼主:

我先讲,你后发

网友:

是啊。我这是针对市场需求阿。呵呵

楼主:

谢谢斑竹热心。
受益匪浅

网友(2004-09-16):

最好在电源的入端和出端各接一个,跟走线配成'排'型滤波器
如有不对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