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频信号。

楼主(2003-08-15):
高薪信号40M左右能不能从传过电阻到达高电位的地方,(电阻的另一端是3.3V电源,电阻为信号线的上拉电阻)高频信号会不会越过电阻,到3.3V的那一端?

网友:

能阿。

楼主:

使用同一个电源上拉的信号(有电阻),能够互相传绕?

楼主:

为什么能?

网友: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用来稳定状态和提高驱动能力的。

楼主:

谢谢斑竹
类似的问题以后还会请教你

网友:

竭尽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