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问题请教斑竹

楼主(2003-08-19):
1、地和保护地的接法。在线路板上,有地和保护地,这两个地是什么关系?应该怎么来接?或者说,这要因地制宜,但是在什么情况下采用生么接法?
2、线路板散热。采用网格状铺铜散热好,还是无网格的铺铜方式好?

网友:

1、电路板上的地可以分为:数字,模拟以及机壳地等。保护地的做法就是对于比较关键的信号,如时钟线实现保护的功能。也可以用于释放积累的静电。例如机壳地。
2、个人认为格状较好。

楼主:

我说的保护地就是机壳地,设备只有数字地和机壳地,我想问一下,数字地和机壳地之间采取什么方式连接?

网友:

有的时候,对关键信号我们也是才用保护地的做法。呵呵
你说的这两个地可以通过一个电阻连接 阿。

楼主:

这样接在安全上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如果机壳接触高压会不会对内部有影响?
如果这两个地之间连接高压电容在安全上会不会好一些?
用电阻有什么好处?斑竹能不能分析一下?
斑竹坐过通过EMC测试的产品吗?
给我们讲讲你自己的体会?

网友:

没有做过EMC测试。没有条件。呵呵
当然连接什么还要看什么条件。
一个10K的电阻可以限流。

楼主:

老大,我对这个问题很困惑,能不能展开细一点给俺讲讲?

网友:

下面引用由greycat2003/08/19 10:16am 发表的内容:
如果机壳接触高压会不会对内部有影响?
如果这两个地之间连接高压电容在安全上会不会好一些?
用电阻有什么好处?斑竹能不能分析一下?
斑竹坐过通过EMC测试的产品吗?
...

当然会有影响,而且影响不小;连接高压电容是有好处,但是建议和电阻配合使用。

网友:

至于铺铜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单纯为了散热,那么网格是比较好;

网友:

我在做usb设备的emc认证时候,在外壳和系统地之间并联了一个1m电阻和一个2。2Uf的电容。

楼主:

多谢斑竹。

网友(2005-01-28):

实际上,在线路板上,采用无网格覆铜有如下缺陷,在线路板发热时,会产生微量的化学气体,完全覆铜会造成气体无法排出,长起积累,就会鼓包。

网友(2005-07-17):

网格状铺铜散热好,散热面积大嘛

网友(2011-03-17):
1、电路板上的地可以分为:数字,模拟以及机壳地等。保护地的做法就是对于比较关键的信号,如时钟线实现保护的功能。也可以用于释放积累的静电。例如机壳地。
2、个人认为格状较好。

网友:
1)直接连接过(单点),也用电容连接过(多个电容在电路地和保护地之间,保护地和电路地背板单点或者1M电阻连接),都成,都通过了EMC。还是看环境,如果是电信机房的环境,在rack或者机箱某处直接单点连接也成(电路板两边敷设保护地与机壳相接触)。也通过了EMC。

其原理是 a) 提供一个经过外壳独立于电路地(或者低阻)的一个电磁泄放通路。ESD/EMC等测试的干扰源,通过机壳到保护地散出。b) 给电路地和保护地一个等电位,否则会有环路引入干扰和产生安全问题。c)在两个系统间有电连接的情形,基本考虑是既建立等电位连接,又截断某些干扰频率的环路。

单接一个大电阻,建立了等电位以利安全,又阻止了保护地上的干扰传到电路上。不接电阻直接连接也可,需要有低阻的保护地通路,即良好的连接大地。但对于电互联的两个系统,这种连接对某些交流干扰容易通过环路进入。这时电容连接可以阻止形成某些频率(比如50Hz)的环路,AC干扰重的环境可采用。有时也采用电感连接,这对某些高频干扰重的环境有帮助。前边某斑竹1M电阻加电容的方式可以采用。电容均匀分布到电路和保护地之间,电阻在机箱的某处单点连接电路地和保护地(思科的某些交换机就是这种连接)。看具体情况可以焊和不焊接这个电阻。

总之,单系统来讲,单点连接是关键。多系统间有电连接的情形下,截断干扰频率的环路是重点。电路漫谈的接地一部分也讨论过相关话题:http://bbs.eetop.cn/thread-197205-1-1.html

2)不能单靠PCB,热量主要通过别的途径泄放。少量的可以靠电路的敷铜。一般需计算通过敷铜的电流使,得PCB内部温升不超过15-20度为宜。网上有计算的spreadsheet。填入敷铜宽度/厚度和电流大小即可得到温升。大量的散热要靠散热片或者机壳,如果没有airflow的话,或者结合起来。

网友(2011-04-16):
机壳跟板极的数字地,模拟地等,低压设备无安全要求的可以用0R接地,这样EMC屏蔽效果会更好,高压设备用以用1MR的电阻连接,且有安全间距的要求,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