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模拟板设计求教

楼主(2003-08-25):
  我的导师让我做一些高速模拟板的资料调研,我们的设计是将光电转换后对电信号处理,
电信号较微弱,首先经过放大,然后A/D采集。采样速率200Mhz,这样模拟信号的带宽也就是100Mhz。我看到论坛有过讨论,现有一些问题请教大家:
1、PCB板怎样绘制?我想带宽100Mhz模拟信号与速率100Mhz的数字信号处理起来应有所不同,如何处理?布板时也需考虑印制板的阻抗和终端匹配电阻?印制板的阻抗是不是要和生产印制板的厂家联系?
2、高速时钟采集,譬如时钟200Mhz,很难找到这样高速、大容量的存储器,我考虑了两个方案:
  A、采集时可采用4个50Mhz的时钟信号,时钟信号满足一定的相位信号,对同一模拟信号采集,这样可以在采集时就将时钟频率可以降低,同时达到高速的性能,但设计时罗嗦一些
  B、采集时仍然用200Mhz,只是内部写入4个fifo,譬如AD采集是8位,在fifo一端用200Mhz写入,在另一端用50Mhz的时钟一次读走32位数据,也可达到降速的目的。
以上是我个人的想法,我看到jack可以设计到400Mhz,我认为用fpga来控AD前端和写入fifo,这样的高速很难达到,不知jack能不能交流一下高速设计的心得?
  欢迎大家赐教!

网友:

1、数字肯定应该和模拟分开。至于怎么分,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同时阻抗问题肯定还要和PCB厂家联系。
2、如果器件内部可以倍频,那么方案1较好。怎么说也是频率低些对信号的SI问题有帮助的。

网友:

200M时钟可以用sy89429产生
我做的是400M 8BBIT采集,在FPGA外面已经变为了100M 32BIT了,FPGA当然可以处理了

楼主:

你们做PCB用何软件?信号完整性用何软件分析?400M 8bit采集,难道AD转换后就变成100M 32bit数据,然后送到fpga做处理?

网友:

我使用Mentor。

楼主:

   pcb板内100Mhz模拟信号与速率100Mhz的数字信号的阻抗有没有公式计算?
我们这边有些实验室建议画pcb板有protel99,计算信号完整性时用specctra10.1软件,有人用过没?

网友(2003-10-15):

请教jackzhang,你是将400MHz的输入信号直接给入fpga进行处理的吗,如果是能告诉我使用的fpga的型号吗?如果不是,你采用的是并行存储还是别的什么办法呀。
我现在也在进行相关的设计,很想和你进行这方面的交流!多谢了!